电脑检测卡,,,认识代码

楼主(2013-12-25):
谁知道电脑检测卡怎样看那代码?? 最好是两位检测卡和四位检测卡代码都有,,谢谢各位了。。

网友:
两位和四位的   一样的,四位的有两位是前一个代码,00----c1-c2。。。。。---2a---75------85------00                   即使cpu  -  内存 --   显卡              还有的跑吗不一定,听报警声 也可判断  ,见多了    自然就知道了

网友A:
这个你看书明说算了,我们都是凭经验的,有点主板跑23也亮机,有些跑2b才得,有的卡又不一样

网友B:
卡不一样 bios程序不一样 代码不一样  一般是OO C0,,,7F 2B FF 亮机 你可以试着拿掉各硬件 插上诊断卡看跑什么代码

网友:
那是不是所有的代码都代表的是一样的意思。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看书明说算了,我们都是凭经验的,有点主板跑23也亮机,有些跑2b才得,有的卡又不一样

谢谢,,那是不是四位数代码的前两位和两位数代码的第一位数字代表的手机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卡不一样 bios程序不一样 代码不一样  一般是OO C0,,,7F 2B FF 亮机 你可以试着拿掉各硬件 插上诊断卡看 ...

00ff开机是不是说明电脑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