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无3 5V 51125A

楼主(2013-12-25):
16脚供电正常,13脚EN 3.3V 正常,8、17线性输出3.3v 5v正常。3。4脚2V正常。9、22脚都为4.5V 。哪还没有3.3v,5v输出,这问题出在哪了呢?麻烦给我分析下,谢谢。

补充内容 (2013-12-27 12:08):
谢谢各位,就是1 6脚没有开启电压,发现图在33楼这个芯片3脚短路了。

网友:
我是电路白痴    帮你顶一下

付吕剑武 -2 严禁灌水

网友:
查下输出的地方。上下MOS管,电容。

网友:
luguoxx帮你顶一下

付吕剑武 -2 严禁灌水

网友:
是不是保护了

网友:
换一个供电芯片查是不是进水

网友:
付吕剑武 -6 严禁灌水

网友:
entrip开启脚有没有电压,3、5V打对地值多少

网友:
有没有断线好好查

网友:
换芯片上下管和电容

网友:
3VLP VL出来没有

网友:
有就找EN,没有就往前找

网友:
3V5V电感阻值是否正常,正常就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量下下管G极电压多少。如果保护看后级有短路不?

网友:
13脚是开启线性电压的。1脚6脚才是开启3V 5V的。1脚 6脚是通过电阻接地开启的。直接接地则是关闭3V 5v。你亲一下1脚6脚吧。

网友:
先看1 6如果正常电感对正常就换芯片试试吧

网友:
1脚和6脚测了吗?这是3、5V的开启啊?

网友:
查9、22脚后继有没有断线之类的

网友:
两个待机开启是1 6脚吧,还有是不是按开机以后才会有待机呢? 先顺1 6 向上找

网友:
查第一脚和第六脚的35V开启信号有没。

网友:
是不是 后续有短路 保护了?  查查后续电压

网友:
供电管有没有波出来的呀

网友:
不是3/5v还有开启信号的么有没有

网友:
13脚是开启线性电压的

网友:
修好了吧还是进水啊

网友:
要知细查啊

网友:
8 17脚有电没

网友:
基本是进水了

网友:
这个芯片3脚对地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