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GTS250花成这样,是GPU还是显存呢?

楼主(2013-12-25):
(图片)

网友:
换GPU试下,不行再换显存

网友:
GPU的问题吧集球不行就换吧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显存了

网友:
我也觉得显存多

网友:
吹下显卡试试 ,不行只能换换看了

网友:
显卡芯片 或者显存   试着排除下

网友:
显存坏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神仙也难知道是GPU还是显存,反正就两样,不是GPU就显存,各占五成,你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
问题就摆在那儿,先加焊,不行更换

网友:
用软件测下,看看结果怎样,MAST9 能测到

这个是根本!

网友:
先用风枪吹一下gpu简单的判断一下!像这种条纹的情况一般都是gp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