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试迅维CF-360T BGA焊台,拆换南桥

楼主(2013-12-25):
机器型号:联想G450
故障现象:待机电流0.03,按开关有指示灯显示,电流升至0.04A,屏幕不显示
维修:拆机后通电测量,PC421 3.3VPC413 5V,测量,测量C3391V供电)阻值19欧,之所以测量这个电容是感觉它阻值小,呵呵,经过相同机器测量对比也正常,翻看电路板时偶然发现南桥(AF82801IBM)已经爆裂哈哈。那就下手拆桥吧,咱有迅维CF-360T BGA焊台什么都敢拆,只是刚发来还没怎么用呢,不知道用的顺手不,选择无铅曲线,待机器报警时镊子一插就拆下了桥,然后置锡球,用刀头烙铁清理板子,上桥BGA焊接一气呵成,焊好的板子基本还是原样,插上电源,电流到0.7--1.1--屏亮了~~~以前我从来没用过BGA焊台,经过这次应用迅维的BGA焊台上手挺快的,好用,上次的是加焊北桥,这次才是真正的实战BGA焊接~~不说今晚还要听月饼老是讲课呢~~  有图有真相哈哈~~
图片次序有些错乱,将就看吧,

sttt -2 淡定

网友(点评):
我也喜欢这款机子,跟我在用的郊时机子一样

网友A:
祝贺维修成功,不过换南桥是比较简单的工作!

没有一套植球的好工具,那换南桥还真有点担心,自从我找到了好方法,南桥是一换一个好。基本上没什么压力

网友:
给自己增加 很多信心对吧

网友:
我只是路过,没折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祝贺维修成功,不过换南桥是比较简单的工作!

虽然我做维修多年,但刚刚开始修笔记本,更没有使用过BGA拆焊台,只能先易后难吧~

网友C:
这设备要多少大洋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设备要多少大洋呢

裸机6500,风嘴一个60

网友E:
楼主技术不错呀,一次就成功

网友:
这年头搞个BGA也这么难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裸机6500,风嘴一个60

维修必备工具就是要花钱啊

网友:
bga很给力

网友:
有了它,你想焊哪就焊哪

网友:
光看不练假把式,做维修就是一个亲自动手的过程,也是经验积累之路

网友:
呵呵,最近准备入手280T,价格已谈好就等订货了!

网友:
我现在不敢用这个鳄鱼夹来夹主板做BGA.百分百变形.因为不是一个平面.只敢用那四个立柱的向外拉的来固定主板.

网友(点评):
楼主真强大,第一次就成功,佩服

网友:
多么多大洋呀,新手还不会挣钱的。只有边存钱还学技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技术不错呀,一次就成功

前几天只加焊过一次北桥成功,这次是看了又看学了又学,才成功的,

网友:
我是四个钩子拉,四个卡子卡(能卡几个卡几个),不卡了我怕板子烤的时候跳起来,那不麻烦了;我上次没用钩子考了一个三星的板子,感觉也翘翘了,不知道我现在的这个方法对不对。

网友:
BGA就是强啊,不过,还是有点小贵啊,呵呵,

网友F:
不错了楼主挺叼的!就是在给讯维打广告我附近也有人用这个BUA以后买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错了楼主挺叼的!就是在给讯维打广告我附近也有人用这个BUA以后买个试试

哈哈,
不是广告,是小试了一把,总的看看机器咋样啊,

网友:
迅维的BGA真心不错!!!

网友:
控制好温度 很好拆的

网友:
第一次做,你做得还不错,BGA也要经验积累,做多了,自然就顺手了。

网友:
很牛啊  问一下你这个机器多少钱啊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2020-03-26):
判断问题,修复问题,解决问题一气呵成,是不是蛮有成就感!继续努力,看好你哦!

网友G:
BGA换桥主要还是仔细耐心。熟能生巧的事情么

网友H:
这个现在换得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现在换得少了

是的,但还有一部分游戏的本,桥坏的不少,利润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BGA换桥主要还是仔细耐心。熟能生巧的事情么

流程很重要,主要是练的多了,顺手了换也简单。

网友:
这老桥几年不拆了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2020-05-06):
这种板子都废掉了,

网友:
一个老桥,大锡珠的,不像现在都是0.3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我做维修多年,但刚刚开始修笔记本,更没有使用过BGA拆焊台,只能先易后难吧~

楼主电路手工扎实。笔记本维修很快上手的

网友:
这个可以,改天搞个来玩玩

网友:
祝贺维修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