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V 适配器 侦测 电源头 接法

楼主(2013-12-25):
HP笔记本中间带针的 没有电压不开机,电源转接头中间针怎么接呢,听说是7V的,直接接 边上一样的19v,会不会烧的,有知道的吗,详细讲一下怎么接

网友:
19v绝对不行,hp dell电源头网上有卖的,直接买个成品吧

网友:
直接加19V大危险了,有些电路有限流或分压电阻就没问题,但有些直接进一些芯片,哪就不大秒,或有些有稳压二极管也有可能会被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