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710S奇怪现象,求思路.

楼主(2013-12-25):
板号:6050A2088101-MB-A03
故障:不装U时,电流能到0.35A.看电流是所有电压都出了.实际+VGFX_CORE只有0.9V,正常为1.25V,其他电压都出常,CPU电压也出了.为1.5V.装上CPU时问题出现了.电流只能跳到0.09了,并且测内存供电,+VGFX_CORE,CPU供电,都有数字闪下,然后又重启,看不到电压是不是正常.请大神指点下这个问题怎么入手?

网友:
不装U .会有CPU电压。

网友A:
不装CPU不会有CPU电压啊?楼主帖子是不是意思没表达清楚?

网友:
换u试试

网友:
另外cpu电压是跳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装CPU不会有CPU电压啊?楼主帖子是不是意思没表达清楚?

有的,这种机器

网友:
CPU电压未出来呀

网友:
想着开始时+VGFX_CORE只有0.9V,于时决定先修+VGFX_CORE,修了一天,换了IC,换了电阻和电容,还是一样.今天继续修,本来打算换升压二极管的,忽然想到以前学到过的断开某一ON信号看电压电流的.于是把CPU供电IC的ON信号断开,装上真U,谁想一通电,电流直接到了0.345A,+VGFX_CORE一量,也有1.08V了,看来是CPU供电部分的问题了.接下来继续修CPU供电吧.

网友: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