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机联想G570维修一例

楼主(2013-12-25):
     客户拿来一台联想G570机器,说是不开机,之前给别人已经修过。让客户留下机器,上电电流跑到0.6,不开机。拆机,上一家换过EC,南桥,刷过BIOS,裸板测试现象依旧。0.6的电流,依据经验判断不跑码,没办法了,一步一步来吧,先测试各电感电压,CPU电压都正常,

然后按时序测PLT_RST#没有电压,参考时序倒推,H_CPUPWRGD没有,U1的第2脚PM_DRAM_PWRGD有3.3v

经测U1第1PIN 为3.3v,第2PIN 为3.3v,第4PIN只有0.5v电压(第4PIN PM_SYS_PWRGD_BUF经电阻R29转化成PM_DRAM_PWRGD_R送给HM55),明显感觉第4PIN电压不对,Q1没上件,呈现高阻态,U1的型号是74AHC1G09GW,

由资料可知,1 PIN  A输入高电平2PIN  B输入高电平时,4PIN OUT 呈现(Z = high-impedance OFF-state)高阻态即关闭状态

所以U1第4 PIN 电压应该是1.5v(+1.5v_CPU_VDDQ经200欧电阻R30与高阻态分压而来),那为什么只有0.5v呢,量第4PIN的阻抗正常没有短路,现在怀疑是电阻R30阻值变大了,拆掉R30量阻值是200欧,天哪,心想不会是+1.5v_CPU_VDDQ不正常吧(后来证明就是因为没有提前量这些VS电压,走了弯路了),用万用表一量+1.5v_CPU_VDDQ只有0.5v,问题渐渐浮出水面,
+1.5v_CPU_VDDQ是由+1.5v经过U3转换而来的,U3完全导通条件为4PIN电压要高于5PIN 4V以上(此图4PIN电压正常应该为19v左右),经测量4PIN电压只有0.8v电压,测4PIN 阻抗为20欧左右,有短路现象,拆掉Q4阻抗变为正常,换Q4后,+1.5v_CPU_VDDQ正常产生,上电电流跑到0.98,亮机,此机到此修复。(其实要想产生+1.5v_CPU_VDDQ也可以拆掉U3直接连上节点J1即可,我已试验,但不建议这样做)

以上分析仅为个人观点,如有不妥,还请高手指正,不胜感激……

  发此贴的目的在于提醒各位朋友,量电压时一定要仔细,不要像我一样只量大电感的+V电压,VS电压同要重要,有时可以避免很多弯路……

网友:
确实如此.只量电感电压是不够的.这些转换电压也是查找的重点.

网友A:
谁有I系列的时序看一下,我对现在这个系列很晕

网友B:
hm55是不是光转发一下PM_DRAM_PWRGD

网友:
看懂图纸很重要,学习了!!

网友:
仁宝的机子是要注意这些二次转换电压,

网友:
电路分析得很详细,值得学习

网友C:
VS 电压是一些什么电压?

网友D:
樓主,我對妳下面這句話有點小疑問,"U3完全导通条件为4PIN电压要高于5PIN 4V以上(此图4PIN电压正常应该为19v左右),经测量4PIN电压只有0.8v电压,测4PIN 阻抗为20欧左右,有短路现象,拆掉Q4阻抗变为正常",U3完全导通条件为4PIN电压要高于1 2 3PIN 4V以上吧! 阻抗为20欧就證明有短路嗎?

网友:
PM_DRAM_PWRGD_R 跟PM_DRAM_PWRGD_R是怎麼轉換的??還有那個與門難道還需要查其曾值表嗎?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樓主,我對妳下面這句話有點小疑問,"U3完全导通条件为4PIN电压要高于5PIN 4V以上(此图4PIN电压正常应该为19 ...

谢谢这位朋友的指正,是4PIN要高于1,2,3PIN 4V以上。至于为什么20欧就感觉明显短路,因为之前量过的所有的开启脚的阻抗都在四五百,然后19v只有0.8v,结合这两点来判断的

网友:
哦~。。原来这个U1是靠1.5V上拉的 。u1  一脚二脚输入高电平应该就会输出高电平啊?为啥你说是处于高阻态啊   ??????

网友:
细心造就维修高手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每一步都分析得很详细,最后U3的阻值只有20多,怎么判断有短路现象,正常阻值是多少呢?每个地方的对地阻值怎么判断多少才是正常的呢?

网友F:
学习一下,电路图可以发出来吗

网友:
不错,谢谢你的提醒,以后注意

kunmiao521 -1 严禁灌水

网友:
看来检查问题还是得细心点,才能更快的解决啊。

网友:
思路 比较清楚啊。

网友:
      厉害    求电路图

网友:
路过 赞一个 分享的就是好人

网友:
学习了!转换电压也很重要的,不可忽视。

网友:
不错楼主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高手啊高手

黄鑫船 -2 严禁灌水

网友G:
我从上往下看的时候就发现了个问题,说的U1 的时候,我还来回看了一下楼主没说到U1 1PIN 的电压,还以为你漏写了。 想问楼主的门电路资料是从何而来的

网友:
细心才能无敌天下,,,,,,,,,,,,,,,,

网友:
“+1.5v_CPU_VDDQ经200欧电阻R30与高阻态分压而来”,R33和Q1都未安装,何来的分压?

网友:
“U3完全导通条件为4PIN电压要高于5PIN 4V以上”,U3是个N沟道MOS管,它要完全导通,为什么要控制极电压大于输入极电压4V以上呢?输入极电压1.5V,控制极电压如果是3.3V,该N沟道MOS管可否完全导通?

网友H:
上电电流跑到0.98就能亮机,这机器耗电量这么小?LZ你没看错?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的

网友:
学习了 。。。。。。。。

黄鑫船 -4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好经验阿

网友:
那个什么高低高的一直不会分析啊,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现在很多都出现转换电压问题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真心没看懂。小白请大神理解

网友:
能发帖的,技术不是一般的高

网友:
+1.5v_CPU_VDDQ  直接接起来,可以吧

网友:
LZ思路清晰 不错  前几天修了个G570不过LOGO刷BIOS好了

网友:
我手里有一台,,测到PM_DRAM_PWRGD_R正常u1   4脚输出正常1.5v      H_CPUPOWGD测不到,PLT_RST没有。。。。。mh55的,,不知如何下手了

网友I:
不跑马,电流应该上到多少? 或者又什么电流变化? 为什么说根据经验就说不跑马了??

网友:
楼主的技术可以啊  我还是修补出来

网友J:
高手遇见这避免不了走点弯路

网友:
修得不错,转换电压是维修容易忽视的地方。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很清晰啊,基本功真扎实

网友:
我也遇到过   不过没有修好

网友:
学习下哦

yun601804607 -2

网友:
学历 高啊   学习哦   鼎

yun601804607 -4 严禁灌水

网友:
小弟是新人,一般碰到二修机子都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能量出问题就好解决了

网友:
过了学习下。

yun601804607 -10 严禁灌水

网友K:
平转平的电压这方面的问题经常出现的,有时候进水断线经常遇到,还有一些电压提前出来了,多数都是控制级的电压没出来或者偏低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经验,帮我修好了台机器

网友:
学习了,赞一个

yun601804607 -2 严禁灌水

网友:
是的转换电压也好重要的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

网友:
解析很清楚,支持下

网友:
高手修机神速呀,学习了。

网友:
恍然大悟  现在修的可能就是转换电压出问题了

网友:
确实 很多时候二级电压出问题不那么好判断 学习了

网友:
看了这么久原来是1.5 v 转1.5v 不正常 引起的  不跑码、

网友:
楼主思路好清晰    谢谢分享

网友L:
U1一脚和二脚电压一样,高阻态,是不是就是从U1过不去电压了,

网友:
我一般量电压的时候顺便都会测试一下二级电压是否正常!楼主的故障说白了就是二级电压不过!

网友M:
引用 网友I:
不跑马,电流应该上到多少? 或者又什么电流变化? 为什么说根据经验就说不跑马了??

跑马后电流会一会高一会低的变化!变几次后稳定到某个电流后这个机器就有可能亮了!不过看电流修机器的人要么就是菜鸟!要么就是修了好多年的老手!不过有时也能蒙对……

网友:
不错,值得学习,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来 顶一下 分析的正确

网友:
我来赚下载分的 内容没看 。下次看

网友:
是呀,3、5V后继电压也很重要。支持

网友:
现在修主板心思都安静不下来

网友:
这种倒是没见过,值得推敲一下

网友:
上个主板图吧

网友:
电压,电压。。原来得这样注意,谢谢

网友:
楼主这技术不说了 我佩服

网友:
上次我想修了G470,是同事修的,拿到手的时候开机0.7,最后发现是3V的转换管的G导通电压不满足,导致开机不显示,最后直接把5后端电压直接拉到3V的G级,开机正常!

网友:
不错学习了,明天上班了去修我的机子。

网友:
赚2分 积分 不够啊

网友:
思路比较清楚

网友:
"其实要想产生+1.5v_CPU_VDDQ也可以拆掉U3直接连上节点J1即可,",如果不拆掉U3,而是直接连上隔离点J1,会是什么情形呢?能正常开机显示吗?

网友:
维修就是要细心,细心,再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有I系列的时序看一下,我对现在这个系列很晕

应该重点关注芯片组的时序哦,比如HM65或HM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hm55是不是光转发一下PM_DRAM_PWRGD

G570这块板子上的是HM65,不是HM55

网友:
这些转换电压 也很重要的~

网友:
信号能维修,过细就能修好

网友:
看懂图纸很重要

网友:
这种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  修起郁闷

网友:
像这种情况客户还修吗感觉没修的必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VS 电压是一些什么电压?

VS电压就是转换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樓主,我對妳下面這句話有點小疑問,"U3完全导通条件为4PIN电压要高于5PIN 4V以上(此图4PIN电压正常应该为19 ...

N沟道导通条件是控制极电压要大于输入极电压,和输出极电压没有关系,具体要大多少伏才能完全导通,我也有疑问。4脚对地阻值为20左右是偏低了些,正常应该在100以上甚至更高的,这就是经验判断

网友:
不错的经验 以前修华硕就是走过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这位朋友的指正,是4PIN要高于1,2,3PIN 4V以上。至于为什么20欧就感觉明显短路,因为之前量过的所有 ...

N沟道MOS管在导通之前输出极(1、2、3脚)没有电压,电压一直为零,控制极(4脚)电压为什么要和一个零电压去比较呢?我认为你的最初表述是正确的,控制极(4脚)电压要大于输入极(5、6、7、8脚)电压,控制极电压和输出极电压不存在比较

网友N:
关键还是这个图带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F:
学习一下,电路图可以发出来吗

跟G470的一样,板号:LA-6751P

网友:
引用 网友O:
H_CPUPWRGD跟U1的第2脚PM_DRAM_PWRGD是什么关系

这两个信号都是PCH发出的,PCH先发出PM_DRAM_PWRGD,且当CPU正常地收到PM_DRAM_PWRGD_R这个信号后,PCH才会发出H_CPUPWRGD

网友P:
楼主说的对不能只量大电压,小电压也要认真的量,想要少走弯路,只有多量电路……

网友Q:
U3无接地引脚,那么U3是怎么引起的短路那?

网友:
引用 网友R:
呵呵,對啊,這就是個與門啊,又不是三態門

U1是一个带有open-drain output(开漏输出)功能的与门

网友:
引用 网友S:
前天修到过一台,刷BIOS好。。

什么故障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从上往下看的时候就发现了个问题,说的U1 的时候,我还来回看了一下楼主没说到U1 1PIN 的电压,还以为你 ...

“经测U1第1PIN 为3.3v”,楼主不是说得很清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上电电流跑到0.98就能亮机,这机器耗电量这么小?LZ你没看错?

有些板子在亮机时电流确实很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T:
VS 电压是对照电路图测吗 ?还是板子上有明显的地方  本人小白

最好对照电路图测吧,因为如果不对照电路图而是在板子上面盲测,即便发现哪个转换电压不正常,也很难找出原因来

网友:
引用 网友U:
我想问的是CPU 电压在内存和非核心PG给CPU 之前就出来了吗

请问“内存和非核心PG”是什么意思?在该板的电路图中是哪个信号?

网友V:
转换电压被拉低导致不跑码亮机的?这点确实很多人会疏忽了

网友:
请问楼主:你是如何测H_CPUPWRGD这个信号的?R26这个零欧电阻在板子上的什么地方啊?没找到点位图,怎么测呢?

网友:
我要是能像楼主一样牛 就好啦

网友:
思路真不错。写的也不错。向楼主学习

网友:
其实很多机器都是因为小电压,lz测U1时,应该测到+1.5v_CPU_VDD。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
顶一下,继续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跑马,电流应该上到多少? 或者又什么电流变化? 为什么说根据经验就说不跑马了??

不跑码就是软启动没有开始,也就是CPU无法开始执行POST程序,一般电流上到大几百毫安后停止不动且无任何跳变。你修机子多了就自然知道了,这就是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J:
高手遇见这避免不了走点弯路

是啊,碰到这种小电压不出来的,确实很容易忽视,因为每个小电压都去检测,有电路图还可以做到按图索骥地量,如果没图纸的话就太困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平转平的电压这方面的问题经常出现的,有时候进水断线经常遇到,还有一些电压提前出来了,多数都是控制级的 ...

“电压提前出来”一般是什么原因?楼主可否用电路原理举例说明一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L:
U1一脚和二脚电压一样,高阻态,是不是就是从U1过不去电压了,

U1是个与门(开漏输出),当两个输入都为高电平时,输出为高阻抗关闭状态,当有上拉电阻时,输出为上拉电压(高电平或低电平)

网友W:
引用 网友M:
跑马后电流会一会高一会低的变化!变几次后稳定到某个电流后这个机器就有可能亮了!不过看电流修机器的人 ...

有些板子从上电到显示,电流几乎没跳变,所以电流的跳变只能做维修时的辅助,不能全靠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关键还是这个图带时序

是啊,如果没这个时序图,光靠整板地毯大扫荡式地测电压,也可能会修好,但难度会很大

网友:
高手技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说的对不能只量大电压,小电压也要认真的量,想要少走弯路,只有多量电路……

不知此板最初的原始故障是什么?如果真是这个转换电压没出来,那一休哥确实走了不少弯路,还好一休哥没把故障扩大,如果在BGA时把板子搞废,那真是没回头路可走了,所以相比较做BGA的风险而言,想要少走弯路,还是多量电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Q:
U3无接地引脚,那么U3是怎么引起的短路那?

U3接Q4,Q4有接地引脚啊,不是U3引起的短路,而是Q4损坏引起的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V:
转换电压被拉低导致不跑码亮机的?这点确实很多人会疏忽了

不是转换电压被拉低,而是转换MOS管导通时的控制极电压被拉低,导致转换电压不能正常输出

网友:
呵呵 ,前面那个人技术不行。这算好修的了

网友:
是呀 问题出在二级电压的机子确实不少

网友:
楼主维修水平很高啊    学习了

网友:
那就是Q4不良,内部不良被拉低的电压,导致不跑码,修笔记本比较少,呵呵楼主莫见怪,笔记本还只能算是小白

网友:
今天修了一台一样的联想机,电流0.6   可是幸运的是被我一下就量到1.5V不正常,控制极电阻烧坏,无穷大。没时间找图纸。直接找了一个10K电阻装上,一路上电开机。

网友:
多看一个人的维修思路,就等于自己也修了一台,我一向来都是习惯,每当不跑U,我都会把转换电压全部测量一次,同时我会把BIOS刷了,这样就只剩下桥的问题了,对于维修,我们应该给自己一个清晰的维修思路,这样对于任何机,我们都可以顺利解决,前提是必须对图纸和时序,元器件的组合原理非常了解才可以,多谢LZ的无私发表,对我们这些经验不足的小小白来说是个福音,学习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樓主,我對妳下面這句話有點小疑問,"U3完全导通条件为4PIN电压要高于5PIN 4V以上(此图4PIN电压正常应该为19 ...

U3完全导通条件为4PIN电压要高于1 2 3PIN 4V以上吧!  你确定

网友I:
引用 网友W:
有些板子从上电到显示,电流几乎没跳变,所以电流的跳变只能做维修时的辅助,不能全靠它的

不是吧? 上电到显示,也就是说待机的时候和开机的时候耗电一样多??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是吧? 上电到显示,也就是说待机的时候和开机的时候耗电一样多??

不是不变,而是没跳变,比如有的板子待机0.03,在按开关后电流直线上到0.9左右就会亮,电流没有任何回跳,当然这种现象比较少见

网友:
楼主和G470图纸不太一样啊,,,,,,,下了个G470,,,不行,,

网友:
真棒,我要是有楼主维修水平一半就好了

网友:
从H_CPUPWRGD 查到这个PM_DRAM_PWRGD_R他们有什么关系有点弄不明白

网友:
哦原来是按时序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