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维修一例

楼主(2013-12-25):
今天刚好有时间,拿起前几天回收到的长城电源维修.
故障现象:接电完全没反应,都没有电压!
分析问题:可能是里面的保险都烧坏了,其他也有部份元件烧坏了!
  好了,下面来拆开维修啦!拆的就不多说啦,拆开来首先看电容有没有爆顶的,结果发现有一个滤波电容爆顶了.好,小问题!因为我手上没有一样了电容,所以我就将两个滤波电容都换了.(在这里要注意,两个滤波电容要同样大小才行,否则会爆炸!)因为这个滤波电容都爆了,要查看下他附近的元件才行,看看是什么导致电容坏的.再用万用表测下其傍边的电阻,发现有一个电阻也坏了,对着色环看大小来更换.再测下2SC2625三极管,发现两个三极管都短路了,拆下来,再测其傍边的电阻和二极管,如果没有坏的话,就将上面所有的问题解决,在保险丝上接个灯泡接电试下!
因为我修的这个电源只是上面的问题,所以跟同行分享下!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啊

网友:
楼主有耐心啊如果是我的话直接被我扔了

网友A:
长城电源的值得一修,楼主值得学习!

网友:
一直有看到用灯泡测试的,本人新人,能否告知下原因呢

网友B:
初级故障修复后,在输入端串联一个60~100W的白炽灯,其作用相当于一个限流电阻。
串联灯泡后:
1、初级严重短路,市电电压几乎全部加在灯泡上,灯泡常亮。
2、初级无短路,市电电压大部分加在电源上,灯泡在通电瞬间由于大电容充电,会亮一下即灭。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城电源的值得一修,楼主值得学习!

大家交流下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初级故障修复后,在输入端串联一个60~100W的白炽灯,其作用相当于一个限流电阻。
串联灯泡后:
1、初级 ...

嗯嗯,我师傅也是这样跟我说的,维修这行要多细心,多想想,很快就可以学到东西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初级故障修复后,在输入端串联一个60~100W的白炽灯,其作用相当于一个限流电阻。
串联灯泡后:
1、初级 ...

恩恩,学习了,多谢了

网友:
雷动九天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跟说书一样,无聊。。。。。

网友:
楼主的精神值得学习。我一般都会把品牌好电源修好的,杂牌都不去弄的

网友:
长城电源品质不错,值得修理!

网友:
学了技术又学了技巧真好,有图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