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00+339电源待机正常,短接绿黑无输出

楼主(2013-12-25):
一杂片7500+339电源,大电容鼓包、13007两个炸,桥、保险坏,换上述东西及大电容电阻、其中一个13007脚间的小电阻后通电,待机紫色及绿色5V正常,短接无输出,测量相关电压如下:
脚         待机       短接           脚      待机     短接
1          0.02       0.02           9         0          0
2          4.78       4.78           10       0          0
3          0.06      0.06           11     2.4         1.58
4          3.29        0.03         12      8.64       8.64
5         1.52        1.52           13     4.94      4.94
6        3.7           3.68            14      4.94     4.94
7        0                0               15     4.94       4.94
8           2.42      1.59           16       0.36        1.44

脚         待机       短接          脚        待机        短接
1          0.05       4.2           8         1.07         1.49
2         0.05       0.03          9        1.03        0.06
3         4.94      4.94          10         2.53    2.72
4        1.23      1.23          11          0.12        0.15
5         0.57       0.81          12       0         0
6         4.93        0             13        0          0
7       2.39        2.39          14        0          0
拆下两个小推动管HC2222A,其中一个坏,换后一样无输出,50V10U两小电容也换了无效,盼教师赐教,不胜感谢!

网友:
检查主开关管旁边的的元件,更换12脚的50V滤波电容

网友A:
查开关管基极的小电阻和供494 12脚的滤波电容50V/47-100UF.

网友B:
楼主哪天修好了说一下故障点,我今天修的一个金河田385情况差不多。也是保险,13007两个,大电容一个,均压电阻一个,13007基极电阻一个全换。换后待机OK。短接开机,风扇微转,电源有吱吱声,带一个硬盘就带不动了,电压不稳。现在339、7500全代换过,推动管c945、稳压取样431周边、光耦全检查过,易损电容全代换过,无果。期待熟悉的给个思路,非常感谢。
输出端的双二极管等都检查过,真的没有思路了,怀疑储能电感等牺牲了,那就没有价值了。

补充内容 (2013-12-28 10:44):
不知道楼主的电源修好没有,我的已经修好了。其实发帖哪天就OK了,但我还是地毯式搜索了一遍开关管附近的元件。最终是由于串灯泡引起的,去掉灯泡,接上自身的PFC,带了三块硬盘和一个光驱,晚点上板子试试3.3V。

网友:
怀疑储能电感等牺牲了,那就没有价值了。
为什么说“储能电感等牺牲了,那就没有价值了。”换新的不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哪天修好了说一下故障点,我今天修的一个金河田385情况差不多。也是保险,13007两个,大电容一个,均压 ...

“短接开机,风扇微转,电源有吱吱声,带一个硬盘就带不动了,电压不稳”
电源有吱吱声,是不是可以说明电源本身的负载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查开关管基极的小电阻和供494 12脚的滤波电容50V/47-100UF.

是换主开关管13007基极的小电阻吗?

网友(点评):
还有一个是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短接开机,风扇微转,电源有吱吱声,带一个硬盘就带不动了,电压不稳”
电源有吱吱声,是不是可以说明 ...

不是,就是灯泡引起的,直接焊上PFC,一切OK。这两天尽修电源了,今天又遇一例串灯泡带负载电压不稳,灯丝一红一红的,果断去掉灯泡上PFC,又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换主开关管13007基极的小电阻吗?

是的,大多用1欧或2.2欧的,主要是要检查到位。

网友:
看看滤波电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哪天修好了说一下故障点,我今天修的一个金河田385情况差不多。也是保险,13007两个,大电容一个,均压 ...

我去 你是不是把灯泡焊在PFC上的? 这个故障你都没有搞清楚 看来大家的路都很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去 你是不是把灯泡焊在PFC上的? 这个故障你都没有搞清楚 看来大家的路都很长啊

PFC焊盘短接,灯泡焊接在保险管位置出现的,所以才又浪费了一段时间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