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把把脉,看这块主板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2013-12-25):
    别人送我一块V星MS-7652VER1.6的主板,可以触发但不显,测试各路电压均正常,时钟也正常,复位也正常,开机手摸CPU也有温度,但是时钟芯片烫手,刚开始以为是南桥问题,加焊后还是不行,后来仔细查看CPU插座,发现有两根针弯掉了,用镊子小心把一根弄好,另一根却断掉了,郁闷,这块板子刚开始的故障会不会是CPU插座的问题导致的呢?

网友:
V星主板INTEL 架构BIOS问题多

网友:
针都弯了CPU肯定有问题了还有就是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