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进牛奶应该怎么清理,急求!

楼主(2013-12-25):
笔记本
进牛奶应该怎么清理
笔记本

网友:
吹干,洗板水洗

网友:
机壳用水洗,电路板用酒精洗,就是键盘不好处理。

网友:
洗板水伺候啊

网友:
如果是牛奶的话酒精和洗板水都是无效的,我一把是用烙铁或者镊子刮

网友:
大拆,彻底清理,吹干

网友:
拆开多洗洗,擦擦,刮刮,看能搞下来不,这个一定得慢慢来,

网友:
直接上洗洁精,键盘只能换新的了.

网友:
板子的话,就用洗手液吧。

网友:
用牙刷沾酒精刷,在烤烤,还不行,再检查电路!

网友:
用洗洁精放水里洗,再上BGA用低温,键盘就换个吧

网友:
第一步把板子拆下来 第二步放满一盆水 第三步把板子放水里 第四步放上奥妙洗衣粉(记得一定要是奥妙的哦) 第五步用鞋刷刷刷 最后拿到外面晾干 呵呵

网友:
在水里泡泡,用清洁液洗,还要记得烘烤干燥后,才能行。

网友:
用洗板水 把水清掉 把腐蚀的都焊下

网友:
最好用汽油洗的干净

网友:
用天那水擦擦就行,在侃侃

网友:
用立白洗衣粉洗....洗完后用清水冲干净...重新打上绿油。。啦啦啦 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