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助二极管是否算坏?有图有数据!

楼主(2013-12-25):
还是GA-MA770-DS3的板子,因为自己的主板坏了 一直修不好,所以一直学习,以下是2个二级管,看图

D25 万用表正向测量值为602  反向为1306
D2   万用表正向测量值为616  反向为888

不是说 正向可以导通 反向测量为无穷大即为数值1,那我得这两个管子是不是损坏!
我得主板的问题详细看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28427-1-1.html 一直查不出什么问题

网友:
这是D25在 主板上的电路图 是不是不会影响主板的正常工作?

网友:
这样的管不易坏,在电路板上也测不准。你的主板问题应该不是在这里

网友:
可以去掉不要

网友:
好的   硅管在300-800都算正常

网友:
这些小芝麻管一般  不会坏

网友:
你现在主板是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我得主板的问题详细看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28427-1-1.html 一直查不出什么问题

网友:
在线测因为有并联回路,大多反向非无穷大。

网友:
在线测量不准,这样是正常的,除非击穿,否者要想正确测量要拆下来的嗯。

网友:
不会取下来侧啊

网友A:
同意楼上,二极管在路量说明不了问题,除非短路,可以翘起一脚或取下来测量,一定要记得方向哦!上反了可能出新问题!
你的主板到底什么问题呀?把现象说详细点,也好让大家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拆下来测量  在线  或加电都是不准的

网友:
拆下来测比较准确

网友:
你这个板好像是哪里虚了吧。不像是二极管烧了,

网友:
要拆下测量,在线测量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二极管在路量说明不了问题,除非短路,可以翘起一脚或取下来测量,一定要记得方向哦!上反了可能 ...

我得主板的问题详细看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28427-1-1.html 一直查不出什么问题

网友:
在电路中测量是不正确的,要把它拆下来测量才准确。

网友:
你应该拆下来测量,在板子上不一定准

网友:
二极管跟电阻并联,要拆下量

网友:
管子是好的,这管子不怎么会坏。。。。。。

网友:
内存供电有吗

网友:
取下来测准确点

网友:
取下来测量 才算正确 因为可能主板上有其他元器件 影响测试数据

网友(2014-01-24):
应该是正常的,不行搞下来测

网友:
拆下来测吧

网友:
在电路板上也测不准

网友:
在线测因为有并联回路,大多反向非无穷大。拆下测好点.

网友(2014-02-23):
楼主不可以在主板上测量的哦

网友:
反向有阻值是因为有二极管有和其它电路连接起来。

网友:
取下来测量

网友:
这人正是,这样阻值应该正常。在路量是有600反向800.最好焊下一端就知道了,你这情况D25/D298%是好的

网友(2014-12-20):
haode wo ye yu dao guo

网友:
这个管子在主板上,好像很少坏

网友:
io换个IO几块钱的事情。一定要GB的

网友(2015-03-18):
楼主是不是在线测量的啊??? 如果是,拿下来测

网友:
这个了解一下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