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3喇叭没声

楼主(2013-12-25):
今天接了台HP DV3喇叭没声,耳机有声,拆机检查喇叭没坏,耳机插口有两脚是通的,插上耳机和拔下来都是通的,正常时插上耳机是通的,拔下是不通,果断换插口试机,终于有声了。

网友:
恭喜你。,修好了,我也学习了,下回一有这种情况,我就这样干

网友:
这种情况我以前也遇到过  是里面的弹片不灵活了,耳机塞进去后 弹片顶到里面的 导通后产生一个信号  当耳机拔下来时弹片没能还原  导致了检测那边还以为耳机是插入状态,所以这个只要把里面的弹片拨回来就好 了

网友:
這樣的問題太常見ㄌ!樓主算是撿了一個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