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请教~~~请大神赐教~~~

楼主(2013-12-25):
HDMI接口转为VGA接口后,能输出音频吗?投影仪是VGA接口的,笔记本是HDMI接口的,音箱接在投影仪上,用HDMI转VGA线连接笔记本和投影仪,然后没有声音?这是怎么回事?能解决吗?求大神指点~~~

网友:
你要把音响线接在笔记本的耳机借口上

网友:
.。。。。。这个。我表示无语了

网友:
唉, vga能带声音还要开发hdmi吗。

网友:
不能,找根音频延长线直接接电脑吧

网友:
HDMI只是视频接口

网友:
当然没有声音了,HDMI是音频视频共用接口

网友:
VGA貌似没有音频的吧

网友:
是的要另外接音频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