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

楼主(2013-12-25):
①不论是从适配器还是电池过来的电均会到达一个神奇的地方叫做公共点而这个就是我们电路里产生待机的来源关键
②  大部分机器会将公共点的供电通过系统供电芯片来为整版提供一个关键的待机供电供给kbc和辅助供电供给芯片组或者其
    他辅助性供电
                              此时此刻整机就开始待机了就等开关按下的那一刻来完成开机任务
当开关按下后产生switch信号传到kbc   kbc开始发出s3 s5信号来开启转换管和芯片组供电此时就需要有一个时序的概念了所谓的时序就是开机电路的完成顺序而这里电路就是通过一个个电路完成后的PG信号的传导来达到这一目的的也就是说当转换管完成后会给芯片组供电传导一个信号来告诉芯片组转换管已经完成供电输出现在可以由芯片组开始输出供电了这样芯片组就会开始一个个开启有的品牌可能会一个接一个开启也有的会一下子都开启最终完成了芯片组供电后再将其pg送至门电路与先前的系统供电转换管供电的好信号来一起由门电路进行运算来生成一个新的完成好信号并生成后送到kbc收到后kbc会认为sb,nb均供电正常然后由kbc再发出一个特殊的开启CPU供电的开启信号vr_on当cpu供电收到且正常发出供电后其会发出PG将此信号一方面先送至时钟电路作为clk_en开启信号另一方面将此信号送至sb后由sb发出两个pci_stp和cpu_stp信号来一同和先前的clk_en开启信号组成开启时钟电路的开启信号来生成时钟为整版提供时钟此时当时钟分别送至各路的时钟均生成后其最终会生成SB_CLK来为SB提供时钟信号当此信号被SB收到后其会为整版开始提供除了CPU以外的复位信号而这里当复位信号送到NB后,NB会向CPU发出复位信号来复位cpu当cpu成功复位后也就意味着整版硬启动已经成功
 软启动:
此时当cpu会通过其固定的总线cpu---nb-----sb-----kbc(有的没有)----bios这样的路径来逐级向下寻址访问在最终到达bios并且成功提取了POST自检程序后其会按照原来寻址的路线向上逐级返回并对内存和显卡之类的硬件进行自检待自检无误后亮屏按照bios中的设置进行启动项加载若启动项中系统文件无误则正式生成桌面这样我们就看到了我们天天日思夜想的windows系统了
这就是整版的启动原理介绍大致如此当然因为本人技术有限肯定里面也有很多不足所以请大家见凉(嘿嘿嘿、、、、、、、我就不告诉你们我是故意打错滴)6 m3 o0 b

网友:
怎么没有图纸讲说,这样的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