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小白,一遇到这种问题就不知道该从何下手。。。

楼主(2013-12-25):
有些主板维修的理论基础,对VCORE这部分不熟。。。刚开始修不久的板子,。。。遇到了个问题,主板插上小四pin时会通电闪,拔了就能正常上电,我知道这是cpu供电部分问题导致的,只是不知道应该从何下手,打了vcore的对地值短路,然后量到一个MOS管是坏的,于是给换掉,对地正常了,可以再次插上小四pin还是一样的通电闪,不知道如何下手。。。请教各位师傅,谢谢!1!

网友:
如果有一个管子坏了,最好是换两个一起换。心片有没有换,有可能,。还有后面的录波电容,看看。

网友A:
VCORE的对地值偏太低了,就红接地,黑接每一项的上下管的G极,上管和上管的对地要一样,偏低就是那项出问题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手上也有两片这种板子,可能是供电芯片或者桥问题  还没验证

网友C:
有可能是芯片坏了.换下芯片

网友D:
有cpu供电了吗?通电闪像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ORE的对地值偏太低了,就红接地,黑接每一项的上下管的G极,上管和上管的对地要一样,偏低就是那项出问题 ...

现在各组的对地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上也有两片这种板子,可能是供电芯片或者桥问题  还没验证

噢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芯片坏了.换下芯片

没敢随意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cpu供电了吗?通电闪像bios

插上都直接闪。。。

网友A:
引用 网友A:
VCORE的对地值偏太低了,就红接地,黑接每一项的上下管的G极,上管和上管的对地要一样,偏低就是那项出问题 ...

你的是CPU供电短路,场管不短,你就把驱动拆了看看 还短不,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电压ic没敢随意换,

换一下敢无防啊

网友:
cpu没放好吧

网友G:
木图纸就只能换了管子换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CPU供电短路,场管不短,你就把驱动拆了看看 还短不,

现在是没有短路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木图纸就只能换了管子换芯片了

谔谔。。。。。。。

网友:
cpu是放好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一下敢无防啊

也是哈,那就试试

网友:
我也是小白 无理论基础  求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