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 PAD E40重做显卡不亮

楼主(2013-12-25):
前几天接到一个同行的本子,是联想THINK PAD E40,AMD的CPU,ATI 0774009的显卡,这个显卡下面灌有黑胶的,本子才接手时,电流过了内存后没有跳变升高,判定为显卡问题,把后盖拆开,用风枪把芯片吹一分钟,机子亮了,可以明确为显卡损坏,给客人报价后,客人同意修,拆下主板,费了好大的劲,把显卡拆掉,换了一个新的,BGA开了两次,才把芯片拆掉,真难拆啊,稍不注意就掉点了,一看,还好没有掉点,新的装上后,NND,竟然不亮了,过了内存后电流起不来,没办法,把原机上旧的重植一次上去,还是一样,电流起不来,真见鬼了,后来再换了两个以前的旧显卡故障一样,真是没办法了,请教各位,还有什么 办法来解决?没掉点,电压正常,真郁闷啊!

网友:
不会吧,。我有一个板子。和你是一样的,我的是来机不显。我把显卡,北桥都换了。电流上到1。2,上不上内存都一样,不过我的南桥,上有4个电容,是对地的不知到正不正长,明天上班了,我们对到起修吧。加上QQ

网友:
我定了南桥还没有到,我想换一个南桥看,不行的话那就没哲了

网友:
E40 的显卡没那么好做的,反正很难做好,而且这个显卡很容易坏,买新的最好也换成有铅的再做上去。我们都不敢换这机的显卡了,风险太大,加上价格报不起

网友:
我也是买的新的啊,从值的珠,
我不上CPU电压能上到,0.7,我怀一南桥可能坏了,所以买了个南回来看看

网友:
IBM 机过好难做的呀!

网友:
来学习的,,,,

严管板块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018的显卡很容易坏的,你要确定买的显卡是不是好的啊,还有看看有没有掉点,E40灌黑胶的

网友:
新显卡一般都是无铅的  重植球最好了   你这问题应该是显卡的问题看看南北桥有没有爆球

网友:
e40最好连显存一起换了~~

网友:
北桥爆珠没,显存情况怎样。外接有显示吗。外接显示花屏的话 显存肯定爆珠了

网友:
这显卡难做好又容易坏

网友:
AMD的E40 北桥坏的几率比显卡大得多

网友:
此机器问题多  你最好外接一下看看是否花屏这个机器换显卡一般现存也要一起跟着换的   显存很爱爆珠  还有北桥    018定的显卡都是无铅的最好换成有铅的

网友:
换新的吧。重置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