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头皮发个贴,wd如果32模块的G-list坏,数据还有办法恢复吗

楼主(2013-12-26):
一块老wd800bd,全盘感叹号,主板能认到但是系统里提示格式化,肯定没加过密。wdr检查固件模块发现32号打叉:

这种情况盘里的数据还能恢复吗?好像听说G表可以从别处备份出来的,请各位大师明示一下,哪怕您就说“能”或“不能”

谢谢啊

网友:
重建编译器就好

网友A:
32坏,肯定是全盘感叹号!如果有工具,可以重新写个,应该就可以的!

网友:
好像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坏,肯定是全盘感叹号!如果有工具,可以重新写个,应该就可以的!

可是这东西能随便重写吗?是不是需要回复如初才行? 他不是记录坏道的吗?

网友:
这个我也不懂学习哈 呵呵我只会MHDD 的运用和一般的数据恢复 开盘恢复还在学习中

网友B:
找个同家族的32写回去就行了。数据就出来了,其他的你就别问那么多了,基础知识自己去学习。

网友:
只会MHDD,和低格,其它都不懂。不过新学会一个课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同家族的32写回去就行了。数据就出来了,其他的你就别问那么多了,基础知识自己去学习。

版主都这么说了,我还说啥啊。
已经照做,回写了个,从盘可以认,数据也看到了! 谢谢斑竹

还是回小黑屋学习吧

网友:
学习当中  总有办法解决

网友:
好深奥,,学习了、、、

网友:
你找个好的对照重新编写编译器

网友C:
先从建译码表 不行  在找同家族从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从建译码表 不行  在找同家族从写

重建译码表怎么回事?
我是找了个同型号的写了,结果数据出来了。不过不太明白,别的盘的g表写到这块盘里面,没有关系?

网友(点评):
一般建议先写好模块,再做一下重建译码表

网友:
有工具的话 一般重建就可以了

网友:
G表一般情况下不影响数据,31模块要是坏的话可能会麻烦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