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2 不触发

楼主(2013-12-26):
HP G42 不触发 按开关瞬间有电流 电流不稳定 有时候跳到2A 有时候0。01 乱跳 换过 EC 充电芯片 南桥 待机芯片 还没解决 求维修思路
芯片
不触发

网友:
可能是开关板电容坏了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吧

网友:
象是有短路的地方,不一定是大芯,也许是某个场管或者是电容漏电,可能要细查,才行。

网友:
这个要细查,不是大芯片的问题

网友:
开关管有问题吧

网友:
记住。修笔记本思路比较重要

网友:
后续电压有短路把 排除短路这一块把

网友:
好像是有短路啊

网友:
只要桥没短路 不要一来就动桥
这个很明显是线路短路

网友:
学习了。这种机器大问题好修,小问题反尔不好解决。不知道兄弟门有没有同感

网友:
建议看下月饼的不触发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