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号F81SE

楼主(2013-12-26):
今日收到一华硕本   待机0.03  按快关是0.019 可能是短路了  拿起板子瞧瞧了  果然U口坏了 拆机换上个   OK 了   30分钟搞定   哈哈

网友:
USB坏了,上次遇到一个,上电正常像档显卡的

网友:
很好,秒杀,

网友:
{:4_算的上秒杀了~

网友:
这种故障技术含量低,但,要求维修上必须细心,不然,会走好多的弯路,弄得可能最终把板子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