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5s进不了系统的一点维修经验

楼主(2013-12-26):
老板统货回来的板,惠普4415sAMD芯片组北桥0752001南桥0660017没修过的,可以正常亮机,也不卡LOGO,装硬盘准备进系统测试,由于修的板子杂所以每次进系统都会有个提示就是那个非法关机的界面,最后一次正确配置启动,没有接外接键盘直接裸板就等了20多秒让他自己进系统,就在这20多秒走完以后屏幕就没反应了,只有背光屏不显示,正常的机器这个时候要开始跑滚动条的,我这个就是不能到跑滚动条的界面,准备做个系统试试可是USB还不好用认不到外接键盘与U盘,论坛里面好多说硬盘和内存已经CPU的问题,我们这里修机不会碰到这样因为这几大配件引起的任何故障,因为这些东西我们这很多随便的换,换了N个,还是不行,老板本人也是做维修的说南桥坏了,果断换了一个不行,换北桥还是不行,又让我拆网卡什么的,各种修,还是不行,晚上要下班之前没什么事就仔细的回忆下这个机器的故障不跑滚动条而且USB口失效,USB直接受南桥控制,就想到了USB那部分电路的工作条件,供电什么的都测过了,通信线阻值也正常,就差个时钟,后来我就换了个时钟芯片,装硬盘一切OK。啰嗦这么多只是为了说的详细些,让有碰到同样问题的朋友能少走些弯路,以前遇见过卡LOGO卡滚动条的,但是卡两者中间的我真第一次碰见。这个机器应该是南桥内部USB控制器的时钟不正常引起的故障,就是时钟芯片所产生供给南桥内USB控制器的时钟有问题了导致的。写的有点乱希望大家能看明白我说的是什么

网友:
自己顶下,一点经验,

网友:
顶一个,光驱挡logo的也挺多,大部分是南桥引起,第一次听楼主这样讲,学习喽希望下次也可以碰到一台这样的,

网友:
挡LOGO卡滚动条的真的遇见过,但是这个机器是过了LOGO卡在了滚动条那个界面之前,第一次遇见不知道该归在哪一类里就发上来分享下,

网友:
碰过进系统黑屏的结果是系统问题。

网友A:
不错的故障,,有没有提前测量一下,USB的时钟频率

网友:
以前遇到一个东芝的就是换时钟好的!

网友:
共享光荣

网友:
我懂你的,我们都看的懂。你实力还是可以的啊

网友B:
请问这个机子的时钟集成在桥里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故障,,有没有提前测量一下,USB的时钟频率

先进的设备不让我用啊,都拿到档口了,写字楼啥都不给我配,所以没测USB时钟的频率,这个板修了那么多地方都是围绕不进系统的思路去分析的,一直忽略了USB失效,也是在准备下班时候就又分析下这个板的故障,改成分析USB失效了,南桥肯定好的,供电正常就差时钟了,就换了一个时钟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机子的时钟集成在桥里面吗?

时钟是独立芯片产生的,但是USB控制器是集成在南桥的,时钟芯片产生的USB那部分的时钟要送到南桥,南桥如果单独是USB这部分时钟不正常是不会影响他正常亮机的,但是会影响USB接口的正常使用,这个机器同时也就卡在我描述的那个界面位置了,分享出来,以后有朋友遇见了可以做个维修思路的参考

网友C:
以前遇到过索尼老本,这个状况,也是时钟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遇到过索尼老本,这个状况,也是时钟问题

这个机器不知道该归在卡滚动条那类还是什么的,修了一上午,实在没思路就不修了,晚上要下班又弄了下,才发现是时钟的问题,网上我也找了,都是挡LOGO卡滚动条什么的,我那个奇葩机器卡两者之间了,没啥可借鉴的,就自己搞的,弄好了发出来分享下

网友:
这是宝贵的维修经验,赞一个楼主。一般卡LOGO不会想到时钟,除非用波波去测,不然换SB把自己都要换成SB了。

网友:
原来如此,看来卡这种的多数是外设的问题多点

网友:
时钟会引起档机还是第一次看见   维修真是无奇不有啊 学习了

网友A:
老大,没有示波器,你就把罪名按在了时钟芯片的身上,哦也,你够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大,没有示波器,你就把罪名按在了时钟芯片的身上,哦也,你够狠

呵呵,也不是瞎搞的,USB时钟频率不准是会引起USB失效的,但是卡在那个界面确实我也是第一次碰到的,上面的一个朋友说卡这种界面多是外设引起的也是对的,只是外设的工作条件不足导致外设工作异常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