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 1.0主板放入纽扣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3-12-26):
  最近碰到一奇怪问题,一块联想品牌机,L-IG41M 1.0的主板放入纽扣电池,就不开机,取出就可以开机。取出电池后测得3VS的电压在电池口正极有3.3v电。怀疑肖特基三极管损坏,换上后还是不开机。
测BAT跳线没有电压, 开机后中间针有3.3V,待机时没有电压。很奇特的问题。请大家发表下看法!

网友:
如果RTC电路分析没问题就是SB问题了吧!

网友:
有图纸不 看看图纸就知道咋回事了

网友:
不过这板,没电池时间不保存而已,用还是可以使用的只要适配器不断电就好了

网友:
图纸已经找到

经过跑线路,这个机器,JBAT跳线帽的3根线不参加RTC,1脚是接VCC3开机触发后才有电,2脚接桥内的GPIO脚CLR_CMS_GP6,3脚接地,
桥内的VCCRTC(WW5脚位)和#RTCRST(AA3脚位)是由肖特基二级管3脚直接供电,不经过跳线,和其他机器的区别就在这里,
但是我这个机器,取下电池,插上电源,3VSB直接串到电池接口的正极了,很奇怪,难道可以充电,就算可以充电,为什么装了电池就不开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