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适配器发出嗡嗡声(19V 3.43A)

楼主(2013-12-26):
笔记本适配器用了一年多了,现在不管是空载还是有负载,只要一上电就会发出嗡嗡声,开机后还是能听得到,竟然压得过笔记本风扇的声音,是不是变压器的磁芯老化,导致饱和的原因呢,求助各位友友

网友A:
应该不是原装变压器吧。
拆开检查才能确定,阻容元件变质也会引起

网友:
是宏基原装的,就是保修期没过,没拆开,这种嗡嗡声售后估计不给保修,保修期还剩一年,不知道多久才能挂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原装变压器吧。
拆开检查才能确定,阻容元件变质也会引起

是最近天气变冷,刚出现的,难道是电容漏液了

网友B:
看看是不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电容的问题

这种适配器外壳是用胶水固定的,拆了很容易看出来,以后不能保修啊,期待他早点挂掉,好换新的

网友:
一般都是电容问题

网友:
变压器发声 拆开看下是否有电容鼓包

网友:
电容有问题,我以前就有一个是这样的,后面换了电容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适配器外壳是用胶水固定的,拆了很容易看出来,以后不能保修啊,期待他早点挂掉,好换新的

那就用手使劲的拍拍
拍成脑震荡直接换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用手使劲的拍拍
拍成脑震荡直接换新的

呵呵,不敢啊,怕爆炸了

网友:
售后会给你换的,赶紧拿去换吧。

网友:
换适配器,不然会烧笔记本的

网友:
直接换了,又不贵/.....

网友D:
变压器磁芯松动了,发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磁芯松动了,发出来的。。。

恩恩,那我就继续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