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求教大神 安卓手机小米2s 手机照片误删是否可以找回

楼主(2013-12-26):
心情无聊时候就搞手机 结果我去点了一下清楚缓存 结果存在手机内存(不是运行内存哈)上的照片都没了,SD 卡上的还有,好纠结 请大神们救救我 那些照片很重要 。是否可以用PC 的一些数据恢复软件恢复???

网友:
    小米有个云服务    就是一个网络硬盘    你用小米帐号进去可以找到照片的

网友(2014-08-05):
花钱找别人修复吧

网友A:
储存卡的资料,如果已经在上面再擦写过了,再能找回的机率就很小了。

如果还没有,可以自己下一个恢复软件试试,再不行,就只能花钱找大神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储存卡的资料,如果已经在上面再擦写过了,再能找回的机率就很小了。

如果还没有,可以自己下一个恢复软 ...

谢谢  我已经找回 数据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我已经找回 数据 呵呵

找回就好。

数据有时代表的是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