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MTQ4NK 主板

楼主(2013-12-26):
联想 MTQ4NK    内存插在1 2槽上时亮时不亮 插在3 4槽能亮但是开机风扇狂转  在1 2槽转速正常,我用的一根内存   各位高手怎么解决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嗯   BIOS  很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判断出是bios的原因,能分析分析么???

联想这样的情况一般是BIOS问题多, 应该是属于通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