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坛上有好多大师,麻烦帮忙看下这个疑难杂症

楼主(2013-12-26):
吃饭前都还玩的好好地 吃完饭回来开机就这样了,不像是旋转,看着怎么像是镜像一样,求大神帮忙解决。而且画面远没有照片上面清晰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先检测下屏

网友:
换主板吧

网友A:
求 学习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B:
BIOS电池拿下来,等几分钟再放上,估计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进不了系统而已

网友C:
主板问题换块。。。

网友D:
论坛里有这样的例子,找找看是不是一样的吧

网友E:
接外接看看 如果外接也是这样 就放个电 如果外接不是 那就换屏吧

网友F:
屏的问题嫌疑最大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你接外接显示器试试是不是也是这样,如果还是这样的话有可能是BIOS问题。

网友:
屏线 遇见一次

网友:
再等等吧,现在没合适的地方换屏

网友:
大哥,好像不是主板问题啊,别吓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 学习   这是什么问题

同样         在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电池拿下来,等几分钟再放上,估计就好了!!

已经拿下来了 重装上 还不行

网友:
外接是不是一样,换个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问题换块。。。

大哥,别吓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论坛里有这样的例子,找找看是不是一样的吧

             谢谢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接外接看看 如果外接也是这样 就放个电 如果外接不是 那就换屏吧

知道了 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屏的问题嫌疑最大

知道了  谢谢啊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看看吧

网友G:
这是跟实际图片刚好反着吗,还是拍摄的问题

网友:
把屏线连接主板上的一端上面几个偶和电容全部换掉就好了,另外擦下屏线接口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是跟实际图片刚好反着吗,还是拍摄的问题

是跟实际的相反着,而且还模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跟实际的相反着,而且还模糊

那你现在解决没有,屏显或者屏幕没问题吧是不是什么信号之类的接反了

网友:
先外接试下,不行的话换个屏。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屏的问题,bios的话就是点不亮了。

网友:
楼主 解决了吗  公布下。。。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遇到这样的问题先外接试下  再做定论

网友:
楼主有试过外接吗?外接可以正常吗?个人认为外接如果正常可以先检查一下屏线,然后换一个屏试一下,如果不正常,在刷个BIOS试一下。希望楼主给个结果?处理的怎么样了?

网友:
屏幕驱动芯片问题吧

网友:
用外接的显示器试下,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楼主你先外接显示器看看如果不行就放电bios再是这样就找人帮你刷屏的资料啦液晶屏上面有个码片用来存资料的有时候那个资料有问题也会出现你这个问题的

网友:
看不出是笔记本还是液晶,这种情款两者的是有区别的

网友:
怎么感觉像照镜子,反向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楼主要是修好了在一楼告诉大家一下,真是没遇到过。

网友(2014-04-09):
哥们,你对着镜子拍的吧

网友:
这算是奇葩吧,直接咨询官方的工程师啊,打电话也不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