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1007打印全黑 急!!!!

楼主(2013-12-26):
打印机打印全黑   鼓换过  高压换过 激光换过  主板换过    没思路了  求助大神们  接下来该搞什么?

网友A:
应该是有电路方面接触不良,你把打印机侧面拆开,在板子下面有一些弹片是给鼓通电的,可能接触不良,用东西擦拭一下

网友:
上面老兄说得对    硒鼓接地不良    导致的

网友:
高压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电路方面接触不良,你把打印机侧面拆开,在板子下面有一些弹片是给鼓通电的,可能接触不良,用东西 ...

已经修复了 是侧面有蟑螂。

网友:
.........   真是神奇啊

网友(2014-01-25):
1、取下高压板-后面有两个簧与主板相连-取出后用酒精擦-注意每个簧在机器内部都有一个触点这个触点是活运得不要弄丢-从新上机。
     你把主要的配件都换过了但是还是没好也只能从接触不良方面用手了!

网友:
哪位兄弟有打印机 复印机的基础知识的学习资料,能否上传一下。谢谢。或发我邮箱:6865068@qq.com。非常感谢!

网友(2014-02-26):
进了蟑螂导致硒鼓接地不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