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Q19wb

楼主(2013-12-26):
拿来的时候指示灯都不亮,果断判断电源板可能有毛病。才开后测量发现5V不稳跳变,12V能达到16V,把驱动板,摘掉还是一样,把能影响不稳的件都换了什么光耦啊电容啊,还有55V那个小电容都换了把高压板都断开了,就是不好使。逼急眼我给换个电源板,可是换完事发现还是不亮主控板上有5v3。3V都正常,量按键电压都正常,量了下屏供电有5V,ON/off没有电,根本就不亮。肯定是主控板也坏了,谁能告诉我怎么修啊,

网友:
ON/off没有电[是电源板测量、?哪儿的on     ,还有指示灯没有反应?外接灯管看看

网友:
屏上有5V电压到没有?有的话,外接个高压板,弄亮灯管 看下屏幕有没显示咯

网友:
知识灯没反映 ,不用外接屏灯我现在用的是我自己电源板。安开关都没反映。给屏供电一直都有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没到驱动板上 还是高压上的问题。灯管都试过了吗

是主控的问题。你没看明白我提的问题,现在是按键没反映,给屏供电的5V一直都有。不要说是按键坏了。没有坏

网友:
是主控的问题。换板

网友:
同意楼上的,正解

网友:
5V输出不稳定来回跳变我都是断开之前板上的5V电感,用个7805转换一个5v到驱动板就OK了

网友:
测试主控板上的关键测试点

网友:
刷程序试试

网友:
一般电容坏的比较多

网友:
电源板,驱动板,什么坏了换什么,弄套点屏套件。

网友:
电源板与驱动板同时坏的还不多,,,

网友:
你不会拿块好的电源板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B:
我也感觉修显示器换板快些,有保障。无后顾之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感觉修显示器换板快些,有保障。无后顾之忧啊。

你的运气不错昨天 我刚刚备份了一个这个显示器的MCU 你刷下看看

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