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有时会死机

楼主(2013-12-26):
开机使用什么都正常,压力测试有时5分钟会死机,有时半个小时死机,温度75度左右,无从下手啊

网友:
温度高了吧,是不是主板上面还有问题啊

网友:
看看,是什么显卡啊。从做一下看看,散热器看看骨没有装好,

网友:
75已经偏高了     处理下散热试试

网友:
如果不用压力试验,会不会死机呢?如果不会,那就应该解决散热的问题了。

网友:
散热架装好了没?

网友:
我遇到过,越来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