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BT61掉点怎么解决

楼主(2013-12-26):
店里IBM机子很多,很多客户买回去没几天又回来了,返修机子很多,T60T61显卡容易虚焊,返修开始B一下,暂时是可以,保一月又回来了,因为灌了胶,取下来常常是掉点,有时候掉了一片,都得补有难度啊。请教这种显卡该怎么取才不容易掉点呢?掉点后怎么补成功率高 点?

网友A:
温度高点,宁可报废芯片也不要报废主板就行了,

网友:
楼上说得对,我也是这样的看法

网友B:
你温度绝对是太低了点。温度稍微比没大黑胶的 高点。就很好拆的。上次我三个桥一起干了。然后重新装上。都没事。掉点了,看看有用的没。有用的话用刀片刮开。用很细 的线飞起焊上去。
  有一次我飞了32跟线 也亮了。不是我拆的桥。但是保一个月。客户用了 3个多月 过来。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30265-1-1.html

网友C:
在拆之前用助焊剂泡五分钟然后在上BGA,我就这样拆的,只要你温度到了是不会掉点和掉皮的。

网友:
BGA  温度高点 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样可以吗

可以,不信你拿料板搞一下

网友:
买溶胶水,先把溶胶水涂在芯片周围等胶溶化再加焊就没问题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不信你拿料板搞一下

暂时没这料板。。有试一下

网友:
做高点温度啊,芯片反正要换的。芯片报废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温度绝对是太低了点。温度稍微比没大黑胶的 高点。就很好拆的。上次我三个桥一起干了。然后重新装上。都没 ...

层主高手啊   飞了32根线都能亮机

网友:
有一次也是取带胶芯片爆了。。板子子也废了。。不知道是人品差。。。。还是人品大暴发呀。。搞这东西唯一的心得就是。。。多取几次掌握好温度。。。

网友:
同意2楼芯片报废也不能报废主板

网友:
温度到260拿刀片轻轻挑起就好了,我都是这样拆的

网友:
我是新手教两招呗。

网友:
高手32根都亮机。

网友:
补焊盘吧,这个是个细活。还要用绿漆固化下

网友:
温度掌握好就可以

网友:
一般都预热好几次先。。。。保板不保桥

网友:
这种机器我一般都是果断换板子,换集显的,修拉也管不了多久

网友:
这个板子还能飞线吗???

网友:
最好是能溶胶,否则的话只能是温度高一点,推不动就别硬来,

网友:
考验楼主的飞线技术了

网友:
我局的掉点基本就可以报废了

网友:
是不是真的32根?我拆的时候都是吹焊膏进去,温度高点取,一般没什么意外。

网友:
这种还好摘点  温度开高了基本都能摘下  e40的那种好恶心   温度开很高了  芯片都爆了摘下一看点是没掉绿漆掉了一大片   清下焊盘就一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拆之前用助焊剂泡五分钟然后在上BGA,我就这样拆的,只要你温度到了是不会掉点和掉皮的。

好主意,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高点,宁可报废芯片也不要报废主板就行了,

是上部温度高点吗?芯片那

网友:
看看图纸还有补救不 如果没大问题还是可以用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高点,宁可报废芯片也不要报废主板就行了,

有道理,板没事就好

网友:
IBM 的机器维修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