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来帮帮忙 新装的机子

楼主(2013-12-26):
前些日子给客户装了个新机子。就挣100块钱。 结果客户说使用过程中总是出现放着电影显示器突然显示无信号输入,但是电影还放着也有声音。必须重启才可以。 集成的显卡。 然后我把主板 内存 电源 系统 都换过试了。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 后来我加个块2手的显卡上去就没事了。 但是客户要求我免费给他加一块新显卡。这不是亏死了。 求助者到底是哪里的问题?是不是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A:
集成显卡,显示核心在北桥里面,有声音没图像,加独立显卡可以显示,那是北桥出问题了。如果是最新的FM1/FM2/I系列的CPU,显示核心在CPU里面。那就是Cpu问题。

网友:
你让他换台显示器试试,没有就让他拿来你这里试咯。。是显示器就换台,是主板就换主板

网友A:
插独显可以显示,说明跟显示器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成显卡,显示核心在北桥里面,有声音没图像,加独立显卡可以显示,那是北桥出问题了。如果是最新的FM1/FM ...

CPU 是AMD250

网友:
现在的客户都是这个吊样,烦人,生意不好做啊,楼主

网友:
要我我换主板

网友:
主板的问题,拿去保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独显可以显示,说明跟显示器没有关系。

楼主说换过主板也有问题的,难道主板本身设计有问题???应该很小几率吧?!还是按你说的是CPU?

网友:
别是屏幕保护程序里的自动关闭显示器那个没点掉吧。。。。。。

网友:
你说主板内存电源 系统都换过了,就少CPU了吧换个试试。再说不是新机器吗?直接返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