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sl510

楼主(2013-12-26):
一台SL510不触发,拆机后发现有进水,EC附近。洗板水洗过后加焊进水的地方,EC重新加焊后亮机。但是关机后会蓝屏重启,BIOS刷过一样,EC换过一样,求高手。。。。。。。。。。。。。。。。。。。。。。。。。。。。。。。。。。。。。。。。。。。。。。。。。。。。。。。。。。。

网友:
可以用的图纸

SL510 GC3.pdf

网友:
可以用的BIOS

SL510集成 BIOS.rar

网友:
楼主重做系统没有?

网友:
先软后硬

网友:
我看没多少用了啊。放弃

网友:
能做的都做了。。。。。。。。。。。。。。。。。

网友:
会不会是软件问题啊

网友:
这个比较麻烦。重点测进水的地方

网友:
查看进水地方 还有没小电阻 腐蚀的    这个问题还是先软后硬

网友:
楼主说的意思应该是关机后又自动触发开机吗,

网友:
关机的过程中,蓝屏,重启。。。。。。。。。。。。。。

网友:
客户能接受,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