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 I5 独显 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3-12-26):
海尔T6 I5 独显 时亮时不亮 不亮时可调电源跑0.7  CPU无供电,供电芯片换过依旧.PR171 有12V的电压.论坛里有发过类是.PR171无15电压.从PR145飞线.我的PR171 是有电压的.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
CPU 背面的 NEC 大电容 换了

网友:
NEC 大电容 换了

网友:
是NEC大电容的问题吗

网友:
上周我接了一台也是你这样的问题,换了NEC电容就好了。

网友:
己修复果然.NEC大电容换掉就可以了..I5的机子.这个大电容还会坏啊..以前修东芝的比较常见..谢谢同行们的回复

网友:
大的nec电容是通病啊

网友:
应该是NEC 大电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