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在哪里?Lenovo Y460神奇故障!大家都解决了没有!???

楼主(2013-12-26):
此机是二手机,客户拿来卖的,收的!好像没有修过,换新硬盘重装WIN7系统发现一个怪问题,在进系统的时候就突然黑屏了!于是重启进安全模式卸载了独显驱动后重启不黑屏了,
不过还有一个更奇怪的通病问题,插入电源使用还没事。就是插了之后就不能再拔掉了,只要一拔掉就;立马黑屏!单独用电池或者单独用电源开机使用一切正常,不会黑屏!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只能用一个显卡驱动!!开机进BIOS启用discrete graphics独立显卡模式开机进系统使用一切正常,也不会出现一插拔电源就会黑屏,再次进入bios启用Switchable graphics双显卡模式后开机进系统就黑屏!!但是有声音!
难道我这个机器只能要么只使用独显,要么只使用集显驱动吗,同时使用就不行吗!???

网友: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故障,不知道有人解决了没有。。

网友:
请装正版系统,也可以下载专业的联想系统,网上很多。

网友:
显卡坏了。。。。

网友(点评):
正解,这问题遇到蛮多了,

网友:
你看看有系统声音得时候是屏暗还是黑屏啊

网友A:
是你的显卡驱动的管理程序不对,从官网下载三合一驱动就行了

三合一:两种显卡驱动和一个电源管理程序的合体产物

最后说:我的机器是双显卡切换功能的 thinkpad r4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你的显卡驱动的管理程序不对,从官网下载三合一驱动就行了

三合一:两种显卡驱动和一个电源管理程序的 ...

合体产物?什麼意思????

网友:
显卡问题 修了好多了  而且有时候还会蓝屏 什么的

网友:
会不会是驱显卡动   不行就整个显卡Y系列显卡都好干

网友:
能单独用一个显卡应该没问题。要不要先从官网弄驱动,不行再刷个bios看看

网友:
有没换过资料,可能是资料问题吧

网友:
求大神解说啊

网友:
这种双显卡的你还是先把驱动问题搞的确实没问题了再研究硬件吧,以前遇到的用我测机器的硬盘就OK卖给客户就有显示问题,多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妳是在瞎說!

显卡功率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