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3a780m v.1.0

楼主(2013-12-26):
前天客户拿了两块一样的主板来,说故障是有时点不 亮,接上电源试机,有块主供电短路,换了场管后自动上电,无法关机,换了个IT8720F IO,故障好了,开了机次都能点亮,因为快下班的原因就没有测试,心想第二天来测试,又修另一块,上电自动开机,亮机,又换了个IO,故障好了,第二天奇迹发生了,*脏话*,两块都点不亮了,没有主供电,没有桥供电,两块故障一样,把所有的8脚供电芯片都换了,电源IC也 换了,还是一样,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了,各位大神救救小弟吧,快挂了,昨晚想这个问题想的失眠了

网友:
一上来就换这换那的,照你这修法不如换新板算了,不按照时序来修怎么修得好呢。

网友:
能不能给我说说这板的时序呢,我就是弄不懂双AMD桥的时序,以前很少遇到这样的

网友:
顶起,坐等大神来解答

金格 -2 严禁灌水

网友A:
昨天都好了,说明肯定主板各电路没问题,如果没有进水的话。应该是脱焊,加焊IO。

网友B:
坐等大神来解答吧

网友C:
楼主郁闷了,,呵呵

金格 -4 严禁灌水

网友:
会不会是有神马位置虚焊了啊仔细检查一下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郁闷了,,呵呵

你 在灌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都好了,说明肯定主板各电路没问题,如果没有进水的话。应该是脱焊,加焊IO。

io加焊了,还是一样,都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坐等大神来解答吧

如果你不懂,请不要在我这里来灌水,谢谢

网友:
查查图纸看看 各个供电是什么芯片控制的  一般是这个芯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 在灌水吗?

我闲着没事啊,灌水,楼主想多了。。

网友:
把所有电源管理芯片,场管都换了,一般能解决问题,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