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6主板开机0.4电流掉到待机电流

楼主(2013-12-26):
板号:DAOTE1MB8F0 REV:F ATI独显呀,我刷了BIOS换了背后电容可是还是老一样,那位高手给点思路,谢谢!!  第一次触发电源指示灯会亮的,第二次就不亮了,电流和第一次开机一样。触发瞬间我听到主板有滋滋声呀!

网友:
短路保护了  很好修呀  0.4  开机看看 CPU  供电可出来了  如果没有 就好修了 在看看 显卡的VGF 供电可有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麻烦呢,头痛

网友A:
开机 瞬间CPU是0.9V这个正常吗?不正常要怎么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机 瞬间CPU是0.9V这个正常吗?不正常要怎么修?

正常  。去差下  温控芯片把。   前及天  我修一个 宏基的笔记本  开机到0.8  掉电 有时候0.4掉电   换了温控芯片好了   你把 温控电路线切掉  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正常  。去差下  温控芯片把。   前及天  我修一个 宏基的笔记本  开机到0.8  掉电 有时候0.4掉电   换了 ...

是切2.3脚的钱吗?

网友:
我有台HPCQ42也就结,CPU供电  显卡供电都出来了还是掉电,HWPG也出来了都掉电。而且是瞬间掉。。请问是什么问题?掉了之后要按多好几下才能触发!哪里保护了?要查哪里?

网友C:
应该是有一个电压没出来吧,你查下转换电路电出来没有

网友:
这个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有一个电压没出来吧,你查下转换电路电出来没有

我测了所有供电全出来了

网友:
那个BIOS文件我读出来的是1M,可是迅维网下载下来的是1.03M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切2.3脚的钱吗?

2.3  是温度检测信号   4脚好像是 指示信号  把R80  去掉  就行了   看看 THER 这信号 是不是去到待机芯片, Q9 一个SYS-SHON  也看看      我没图  不确定  那一个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