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50 外接正常 内屏无显示白屏 有背光

楼主(2013-12-26):
联想V450 外接正常 内屏无显示白屏 有背光  现在不知道是显卡问题还是屏问题,请大家给点意见!

+LCDVDD_CONN
+3VS
供电正常
VGA_LVDS_ SDA  VGA_LVDS_SCL  不接屏波形:

接屏波形

VGA_LVDS_A2#
VGA_LVDS_A2
波形:

VGA_LVDS_ACLK
VGA_LVDS_ACLK# 波形:

VGA_LVDS_A0#
VGA_LVDS_A0波形:

VGA_LVDS_ACLK
VGA_LVDS_ACLK# 波形

ddj
屏问题较小,显卡问题比较大,刚遇到过,解决了说说

网友:
换个屏试试

网友:
就是手上没有屏

网友:
VGA_LVDS_A2#
VGA_LVDS_A2
VGA_LVDS_ACLK
VGA_LVDS_ACLK# 波形一样

网友:
显卡问题,加焊下

网友:
什么显卡 ,  用疯抢吹一下显卡的晶体 ,不要太久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加焊过  显卡
G98-600-U2 英伟达

网友:
都发出EDID去读取屏的信息了嘛。。

网友:
加焊下显卡吧,要不就换一个

网友:
思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EDID接了屏 有一条波形显示只有2V

网友:
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
LVDS 有两对波形也不一样

网友:
信号都有了,就换屏试吧

网友:
这机器有没有摔过呀。。。。。。最好是先换个屏看看。。。

网友:
不是屏就是屏线了吧!!

网友:
换个屏试试呗   不行再加焊一下显卡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