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主板网口,音频口,风枪需要调多少度?

楼主(2013-12-26):
我在换主板PS2、网卡、音频口时,风枪调到360度,吹是能吹下来,但是老是要把底下的塑料也化掉一点,然后会粘到主板上,请问,最合适的温度是多少?才不会把塑料化了,而又能拿下接口模块

网友:
这个跟主板的板质有关系,沾就沾吧。。。。。

网友:
如果有BGA的话,就用BGA吧。这样更安全些。

网友:
换接口还可以用锡炉

网友:
一般是用最大风最大温度
快速拿下来

网友A:
有吸枪么??用吸枪更安全方便一点。烙铁+吸枪

网友:
220度左右吧

网友B:
我用的最大风,400°。。。。也没有粘主板上。。。。不要最好加点焊膏,快速点,不然会把主板吹鼓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吸枪么??用吸枪更安全方便一点。烙铁+吸枪

吸枪吸这个感觉不好吸,我试过了,可能是我水平差的原故,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最大风,400°。。。。也没有粘主板上。。。。不要最好加点焊膏,快速点,不然会把主板 ...

我风力在2-3的中间,可能时间吹的太长了估计

网友:
我用的是380——400度,不能心急,小心糊了。

网友:
如果温度低到溶不化那点塑料的话,焊锡也溶不化吧?前几天刚换了几个音频口,考虑到换到客户板上如果烧焦了影响美观,于是拿个固定主板用的中空螺丝套到那截塑料上再吹,吹之前先用烙铁加吸锡枪吸掉四个大脚上的焊锡

网友C:
这个烙铁+风枪最好  吸完锡 风枪随便吹一下就下来了 直接上风枪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烙铁+风枪最好  吸完锡 风枪随便吹一下就下来了 直接上风枪不好

对,我也是这么干的。吸锡器吸干净了,很容易搞下来。

网友:
你拿料板多练,估计吹糊不超过5块,你就掌握火候了。光用风枪,450度,大风,不带风嘴,可以速度拿下。不过再装时麻烦,还是用烙铁+吸锡器+风枪,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