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NC51M 不能调分辨率

楼主(2013-12-26):
联想L-NC51M,, 进PE,装系统一切正常,就是装完驱动就黑屏,重启,调整为VGA模式,进系统一切正常,在里面调到1024*768也黑屏重启,反正,只有640*480可以正常用, 北桥重做了两遍,还是一样的,不知道查哪里了

网友:
独显的吗?

网友:
卸载显卡驱动再试试

网友:
进安全模式设置完重新启动试下

网友:
好像芯片组问题

网友:
是官方驱动吗?????

网友:
驱动程序不合适,也会黑屏哦。

网友:
很明显,显卡驱动的问题。

网友:
不是驱动问题,另一张一样的板,装个系统一切都OK,就这张板,只要一调分辨率就黑, 现在只好把集显拆掉,当独显来用了

网友:
北桥或bios会出项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