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进水不触发维修可以算是秒杀

楼主(2013-12-26):
机器:G480 I5
版号:la-7981p
故障:进水不触发
拆机进水部位在EC上面,清洗进水的地方,上电,测量+3valwp +5valwp为OV,用二极管测量PL401阻值180多,测量PL402阻值30多,有短路,断开PL402一边阻值正常一边30多,拆掉待机IC,阻值正常,待机IC是RT8205E,没这待机IC,看了看51123待机IC的引脚定义差不多,没有51123直接上了个51125上去,上电触发了,

网友:
这个电路图怎么看啊?

网友:
太厉害了,佩服

网友:
可以算是秒

网友:
挺牛的,听楼主说的横简单,应该是经验丰富技术高超。

网友:
楼主,这两个芯片是连在一起的吗?

网友:
天意wx -8 严禁灌水

网友:
高手哦 这都可以

网友:
好吧。。。  还算简单的断线拆换维修

网友:
一修的机器一般都比较好修,我们店的全是二修,三修的机器,板子上修的不成样子,还有设的故障,哎。。

网友:
我记得RT8205应该和51427差不多吧。

网友:
楼主厉害啊见着就是俺的偶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