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3200AAJS,不认盘

楼主(2013-12-26):
WD3200AAJS,不认盘,可以读写rom,不能读写固件,通电有盘转动的声音。

网友:
第一有可能磁头坏,可以把耳朵贴近盘体听一下。
第二就是0001模块损坏。

网友:
现在可以读写rom,不能读写0001模块。通电可以听到盘片旋转的声音。

网友:
有原盘固件没有,没有就写通刷,另外注意磁头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