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C61P 内存无3.3v 系统总线也没有 3.3v

楼主(2013-12-26):
补充内容 (2013-12-27 18:41):
飞线,3.3v解决,ok亮机

网友:
3.3V一般是接电源橙色线的

网友:
是不是电源坏了呢

网友:
看看相连的电路元件是否有问题。一般是断线或一些电阻坏。弄不清问题干脆就飞线个3.3

网友:
楼主查查用放大镜看的电源管理芯片 一般是它的问题

网友:
SPD供电没3.3可以飞线 但是总没有3.3飞过去,应该没用

网友:
一般内存供电有了才会有总线供电,如果内存供电MOS管没有导通,是没有总线供电的。所以你得分析下电跑,SPD3。3V是从哪里过去的,是ATX3。3过去还是MOS管,MOS管的C极有没有电压?

ddj
原图下边有个图,是w83310dg 链接者应该是他供应的3.3v,可是更换后没有作用,还是0.58v. 不是直接接电源的3.3v.

网友:
w883是个驱动ICMOS的驱动IC,一般来说是个运放,有电源输入脚,还有输出脚,还有基准电压或者对比输入脚,当基准电压没有或者对比脚的电压没有的时候,就不发出驱动信号给MOS的G级。最好发个图出来。W883的脚位我忘记了

网友:
先看内存主供电  在查负载供电  一步一步来

网友:
查第一脚电压输入,第四脚输出,如果第四没有输出电压连到MOS管的G极,查第三脚的电压是否准确。第三脚是基准,没有的话往得跑线路。

网友:
总线电压没有,一般是飞线3.3V基本是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