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恢复求助

楼主(2013-12-26):
我有1个ST80GB的硬盘。7200.-9的。
firmwae:3.ad
现在的问题是电机转动正常。但是不识别硬盘。请问这种事啥问题。

网友:
应该是固件问题

网友:
又是别人的菜哦。固件问题我搞不定。请问你这种恢复一般都多少钱

网友:
一般是固件坏了,最好是把指令发上来分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这种恢复一般都多少钱

直接客户贵一点,同行一般是200

网友:
我的数据恢复一样硬件工具都没有。只有软件。想买硬件太贵了。不知道罗工有那样好的,实用的推荐一下。明年准备给你学习一下数据恢复。谢谢

网友:
用udma虚拟固件  直接可以看到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