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ative SB Audigy 4声卡导致死机

楼主(2013-12-26):
用这块声卡播放声音,经常出现卡住的情况,然后就死机,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
有没有哪位大侠指个方向?

网友:
驱动和硬件都可能有问题吧

网友:
买个新的吧

网友:
谢谢回复,有地方修理声卡吗?

网友:
先试试维修吧,实在不行就只有换新了

网友:
这玩意不贵吧。直接换掉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