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服务器 板号为 PCB FAB REV E

楼主(2013-12-26):
此板号为  PCB FAB REV E   就图中那两个插槽< PCIEX8>不能用  插得是阵列卡 。   时钟复位 电容对地值都正常。 现在没有思路望大侠支招!

补充内容 (2013-12-28 12:21):
兄弟们 差点误大事了  不能干SB   要干nb啊

网友:
先清理干净吧,排除物理损坏,其他都正常,那不是接口坏了,就是SB有问题咯。

网友:
你这个不是板号吧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吧

网友:
看PCI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厉害啊这个也修啊

网友:
兄弟们 不能干 SB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准备干SB了

不能干SB兄弟

网友B:
楼主干北桥后主板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干北桥后主板好了吗

哎 现在还在纠结呢 这个板子太大   NB又在板子的正中间   打了胶    还没敢动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