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A维修一例,都是过孔惹的祸啊。。

楼主(2013-12-26):
什么都不想说,拿到机子不上电,拆开一看适配器那块保护隔离烧了,把烧了的全部换了公共点有电了,开机显了,心里暗喜200大洋到手了,结果开机一晚上第2天来看掉电了,在开电流表跳到5A短路了晕啊,只能拆了,拆一看没有发现短路,果断在上电竟然不短了还亮机了,晕这是怎么回事,又装好机器原来是电池有问题,同时插适配器和电池冲一会电电流就到5A拆下电池就正常,难道电池坏了,拿个新电池插上还是一样,但是单独插适配器或者电池不会短,首先想到的充电的那2个场馆是不是有问题换了无果,难道还是保护隔离有问题,当查电池的保护隔离发现PQ70击穿了,马上 换了心想
这下应该OK了吧,上电测机,开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又掉了,上电又5A了这就郁闷了,难道那管子又穿了,一测好的啊,难道充电芯片工作条件有问题或本身又问题,测充电芯片条件没有发现什么不正常的,果断把芯片换了。唉故障依旧啊,本来想把EC也换了,但想想不像是EC的问题,手上又没有EC,没有什么思路了放在一边。
过了2天在没事在拿看,仔细想了一下就是烧了适配器那块保护隔离啊,于是把重点放在那快,终于发现新大陆了,烧掉那块的铜片跟下面有一个过孔,本来那过孔跟铜片是连在一起的结果烧掉了,把他飞线连上,上电测试2天没有出现问题,也不知道那
过孔是连那的。。

各位大哥,评点分吧,小弟在这感激不尽

网友:
RE: 联想E470维修一例,都是过孔惹的祸啊。。

自己顶个,奖励一下自己

网友:
哇塞 下次要好好注意了

网友:
还好板成没有短路

网友:
学习咯,谢谢楼主的分享啊,想给分可给不上。

网友:
要给点胶处理一下吧,不然又容易短路

网友:
第一个故障是电池放电管击穿了吧?

网友:
哪来的 铜片  。。。。

网友:
技术真实高潮版啊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啊

网友:
过孔线是干嘛的?

网友:
过孔的地方要注意

网友:
过孔具体在图纸上哪个元件附近?  击穿的应该是放电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