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80启动问题

楼主(2013-12-26):
手里几台DELL SX280,都是按下启动按钮后重复通断电,风扇也一转一停的,像汽车轰油门一样。。。。 。。    重复多次后能点亮,然后一切正常,热机后很少出问题,冷机就这样

拔掉内存能报警,可一上内存就有这样来回的轰油门,手头也没这主板的资料,各位帮忙分析下这应该从什么地方查起

南北桥供电电容爆了换过,有的就会这样,有的状态就好,各个供电电压都正常,就是一个1.5V的点会随着那“轰油门”有波动,其他不明显

网友A:
这多半是爆的电容周边电容还有没换掉了 要示波器才好查

网友:
换了,没用,经常爆的那几个都换了,还是这样

换上去的电容用RCL仪表测过,容量和内阻勉强还算合格,这世道要想买几个容量和内阻都达到标称值的电容和登天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多半是爆的电容周边电容还有没换掉了 要示波器才好查

换了,没用,经常爆的那几个都换了,还是这样

换上去的电容用RCL仪表测过,容量和内阻勉强还算合格,这世道要想买几个容量和内阻都达到标称值的电容和登天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