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1开机掉电重启 一波三折

楼主(2013-12-26):
首先声明无技术含量,拿着2500的工资,可以看得出技术是什么样,从成都某实地培训地方出来实习近1年,现在某11年老店上班半年。。。11年老店居然示波器都没(虽然不会)。师傅没有教 也没接触。。。。废话多了,觉得做这行拿着2500的工资就是个耻辱,想喷一下。。。。转正题
接到机器通电电流0.17左右掉,几秒后重启。。拆机吧。。。。。。。
几分钟机子拆下来,目测板子上无异象,打各电感均无短路。。。通电测  除显卡,CPU电外都出来了。。好吧打开图纸直接找显卡供电芯片U7015   TPS51511  测1,14脚电为1.8  5V  正常。。12脚EN  0.3  感觉不对。。

看图纸 SLP_S3#_3R来的,,一路追查Q39G级也是这个开启   测后续3V也没出。再查前面Q44   R436的一端为10几V  具体记不得了。。看来是GATE_3S后面拉低了,看了下图纸  到了几个管子的G级  还有就是这芯片了。首先把TPS51511和上管取了。。再测电压正常了。。找了所有料板没找到这个芯片  叫老板订货  为了预防坏的所以定2个。。隔天离下班还有几分钟,芯片到了,马上换上,开机上电0.68不动了,心里有点失落。。测EN17V  正常,测17脚为5V。。纳闷了下管G级怎么会有5V,,心里想是不是芯片本身坏了呢,,换另一个  上电1.0几 还是不动。。XX00心里非常不爽。。。这时候已经6点20,下班回去还要乘公交车40分   明天整吧。。。
第二天通电情况依旧,,是不是芯片没焊好呢。。取下 看了引脚 再焊上,确定没错。。。通电,擦擦擦的声音,我的天 没这么霉吧。。。。测电感无短路。。纠结  怎么会打不到呢。。拆芯片 上管  还是短。。。。晕死,害怕这个板子要被我搞死了。。。出去抽支烟想哈。。。。
既然测不到,就电压调小一点来摸吧3V。。。由于手比较粗糙,叫同事摸了下,,,他说显卡,我摸了下也确实有温度。。好吧 既然没思路就摘吧。。。摘了后通电10V,,还是擦擦擦。。。崩溃的感觉。。。。。再测,,测到显卡电感的时候表就叫了,,那声音听起来还真悦耳。。。。。断电感,测是后面短,好吧 继续烧机。。。依然摸不出哪烫。。。再次证明手感确实差。。。。。没办法了   拆电容吧,,想着实在不行就一个一个拆。。首先滤波电容C9543,拆掉后打阻值,怎么没叫了,确定一下再看表700阻值,,运气还好。。。。。换了个通电 电压还是不出来。。。。同事说是不是显卡没上就不出来,反正都要把显卡做上去,测了下显卡无异象,植株再装上。。。由于BGA被修台板的同事调过,,之前取显卡就整了半天。。。。。
装上后测无短路  通电电流0.9左右跑,心想应该有戏了。。(显卡还没坏)接屏,等待了很久的LOGO终于出来了。。
装机测试,,一切正常。。。   要是高手些来修肯定很快的事情,,没办法只有这水平,还带运气成分的。。废话真多。。。。
自从上了讯维网  ,才感觉被以前学习的地方坑了一把,,和讯维简直无法比,学费还贵好多。。。再给一次机会走实地学习,讯维应该是首选吧

网友A:
可以跟老板谈谈工资了

网友B:
呵呵   2500真是耻辱啊  我也才2500   每天还要上11个小时 年后找工作了 最少也的3000包吃住 月休最少2-4天 下管G级5V的话 我首先考虑滤波的大电容  不要轻易搞显卡 挂了的话就加大成本啦  我想问一下你是哪里培训出来的啊  不会和我一个地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2500真是耻辱啊  我也才2500   每天还要上11个小时 年后找工作了 最少也的3000包吃住 月休最少2-4天 ...

成都新承。。。。以前对这方面一无所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跟老板谈谈工资了

不用谈都晓得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谈都晓得结果。。

那就别谈 直接过完年找新工作   看你老板自觉不   2500真的有点少了 还没工厂上班多  我越想越郁闷  人家问我都是说工资有没5000   丢面子啊

网友:
思路还是很清晰地,值得学习

网友D:
直接打显卡电感的对地阻值测不出么

网友:
5000还好。。有几回客户说你们工资怕上万吧。。。直接无语了。。。。电脑城一批发售后小妹都4000.

网友E:
这行真的很苦逼,技术好了才能拿到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打显卡电感的对地阻值测不出么

测不出啊。。10几欧。。不敢说内部没坏啊

网友:
我发现在现在笔记本都特难修了    要不好修  要不就特难修     现在ati的桥虚焊的多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行真的很苦逼,技术好了才能拿到钱啊

确实苦逼。。。。。。。。。。。

网友F:
实在看不懂你写的意思,你是说EN电压只有0.几是芯片本体坏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实在看不懂你写的意思,你是说EN电压只有0.几是芯片本体坏的吗

是的    不好意思没写明白

网友:
经验最重要

网友:
多积累,自然会有收获,楼主加油

网友G:
相信楼主一定会拿到500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相信楼主一定会拿到5000的

5000不是目标,能养家才是正道

网友:
成都能拿5000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