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1A换12年改良版不亮机

楼主(2013-12-26):
本人接F31A换显卡好多个了 ,最近发现只要是换12年的改良版G86-631-A2显卡芯片就点不亮 。跑不过显卡,把原来显卡重植都可以,换10年改良也行。。难道有什么诀窍吗,这12年的我换其他主板都没问题,F31A遇到4个了,求大家为我解释下。。。下次遇到准备刷BIOS一起看下……

网友:
我换的就没事呀  没遇到过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没有遇到啊,一般都可以的。是不是假的芯片。

网友:
证明你买的显卡是坏了,12年也换了很多个了。。。没发现那个机器不显的。。

网友:
你的芯片本身问题吧,换过这么多的没试过这样子的

网友:
你们没看楼主说的吗?吧12 年的显卡上到别的机子就没事啊

网友:
买着坏显卡了吧

网友:
还没遇到过额、

网友:
应该是没有换号。

网友:
可能是 芯片本身有问题

网友:
芯片是坏的喽

网友:
我要F31A全套外壳。有么?最好新的

网友:
没有吧 换过很多过 没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可能是巧合吧。没遇到过这样的,我做的都没事,

网友:
痛苦啊,又接一台F31A照样不显示,我都不敢给客户报这个机器换最新版显卡了,刷了BIOS一样的结果,装了个10年的给客户,OK 收钱! 郁闷

网友:
这种显卡没什么事,是不是显卡板有问题啊

网友:
麻烦大家看清楚内容嘛,我说了12年我进的这种的货装其他机器没这种现象,只有我试过在F31A上面有这种现象。下次大家可以证实下,以解我心头迷惑

网友:
是不是12年的不兼容呀,还没遇到过

网友:
是不是买到的芯片坏的 是不是做显卡的时候芯片旁边碰到什么东西

网友:
是不是跟显卡的BIOS  有关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