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宏基超基本V5-573G进水维修 附点位图

楼主(2013-12-26):
新款宏基超基本ZRQ进水修

板号:DAZRQMB18F0
REV:F

据客户说,半杯水是从键盘倒进去的,拆机看,水已经漏到了主板上面,因为这个电脑是内置电池,他们也不会拆,所以一直在通电,将主板上面的水都清理好,在用洗板水将有腐蚀的地方清理了一下,用恒温将主板加热,持续半个小时,这时才正式维修,插电,一点反映没有,顺着刚才有腐蚀的地方看,有一个地方板层的一个线路烧没了,看一下这个芯片的型号是tps51225  电源ic,将芯片取下,芯片下面的那个点也没了,通过图纸知道这是主供电vin只能飞线,用漆包线将腐蚀的那个点重新飞好,再将芯片吹回主板,插电,,电流直接跳到0.2A,明显有短路,在用手一摸非常烫,由于手中没有这个芯片,只能先订一个,拿到芯片,先飞好线焊上,插电,待机0.002(如果是三位数的电流表可能显示不出来),按开机一点反映没有,这就怪了,突然间想到什么,将cpu风扇插上,在按开机键ok成功亮机,好多机器都是要将cpu风扇上上才能开机。整个问题也不是很复杂,只为让新手学习维修过程,高手勿喷。

广达Quanta ZRQ

网友(点评):
用高级模式,发贴子,可以插入图片,或附件。

网友:
不插风扇开不了机,记住了

网友:
不上COMS电池 还不上跑码 羞死了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还有什么机器是不上风扇不开机的啊

网友(点评):
HP的最多.不上风扇不开机...

网友:
不插风扇,不开机,第一次听说,难道新机器,风扇也加入开机了

网友:
搂在能把图纸和点位传上来吗

网友:
不插风扇不能开机这个头次听说。。不插COMS电池不跑吗是有很多。。。

网友:
掉点补线难弄吗

网友:
点位图点位图点位图

网友:
就烧坏了一个TPS51225吗??

网友(2014-02-24):
附件已添加。你看看对不